(电源)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3-15):
直流24V——交流50Hz 220V(输出功率大于1000W)
方法1:直流24V(DC-DC)-直流320V(DC-AC)—交流220V
方法2:直流24V经过逆变器,在逆变器输出端输出的SPWM波形接高频变压器升压——滤波——交 流220V。

上面的方法2可以实现吗?如果可以实现,那种方法更好。

我个人觉得可以,而且方法2效率更高。(小弟是个菜鸟,如有什么不对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楼主:
电源

各位高手现身啊。。

网友A:
方法二效率较高

不过磁芯内部有低频磁通。可能会有低频噪音。并且变压器的功率通量要有所折扣。

楼主:
楚天

楚天大哥,谢谢你的指点,要是按方法二去做,应该注意些什么?需要考虑些什么?还有为什么变压器的功率通量要有所折扣呢?

网友B:
直流24V——交流50Hz 220V(输出功率大于1000W)
方法1:直流24V(DC-DC)-直流320V(DC-AC)—交流220V
方法2:直流24V经过逆变器,在逆变器输出端输出的SPWM波形接高频变压器升压——滤波——交流220V。

方法2可以实现,但绝不是简单地变压器升压->滤波->交流220V50Hz。变压器升压后需要相当复杂的开关网络。
这样想:变压器升压后,其波形中并不含50Hz成份,事实上50Hz成份也不可能通过高频变压器,所以必须有一些非线性电路才可以产生50Hz成份。这正如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输出并没有直流成份,所以需要整流以产生直流成份一样。但产生50Hz成份远比产生直流成份复杂。

网友C:
方法2,变压器输出的是什么?

方法2:直流24V经过逆变器,在逆变器输出端输出的SPWM波形接高频变压器升压——滤波——交 流220V。

SPWM经过高频变压器后及LPF后,输出将是双边带调幅波

5年前有个人要“高性价比”CLASS-D,电源变换与CLASS-D单级搞定(市电整流滤波后为高压CLASS-D供电,获得高电压的开关信号,经开关变压器后驱动音箱)?折腾了大半年,输出波形就是不对,不了了之...

楼主:
电源

   我的意思是输出50Hz的交流信号(220V),因为我想既然逆变器输出SPWM波形能通过滤波得到交流信号,那我先逆变再升压得到的也是高压SPWM波,那应该也能得到50Hz的交流信号(220V)啊。

网友B:
这两个,大不一样。
你的错误正是 PowerAnts 所说那个要做“高性价比”CLASS-D放大器的错误。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