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看看这个图给点建议!

楼主(2008-03-20):
电路框图如图所示,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经过降压给蓄电池充电,同时要给电路板做个辅助电源。图中那“降压模块”用那种方法好点,辅助电源用线性稳压模块好呢 还是开关电源的方法好点,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大家给点建议吧  谢谢!

网友A:
当然开关的了,效率高。

楼主:
回复computer00

谢谢,图中降压模块用哪类型开关的好的
我想从降压模块用自激开关变换器 引出给蓄电池充电 以及辅助电源 做同一个变压器  这方法可行不?效率怎么样?

楼主:
太阳能电池板输出功率为170W。

网友A:
这个用bulk型的就可以了吧。自激的麻烦。

网友B:
那值得用单片机控制!

做BOOST吧,控制会简单些,硅片切割也少,串联数少,热岛效应的危害也会小点吧。用单片机实时计算太阳能输出功率,使之最大。你知道硅片贵啊!提高系统效率是有必要的。

网友C:
LS的~你说的升压的~BUCK的才是降压的`

网友D:
太阳能电池对蓄电池充电的科学方法

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特性,是限压的恒流输出。

用普通的BUCK降压IC充电不发挥太阳能电池应有的转换效率。因为蓄电池是电压源,蓄电池端电压在低于DC-DC设定电压以前,DC-DC将企图从太阳能电池吸取更大的电流,当这个电流大于太阳能所能提供的电流时,太阳能电池端电压将降得很低,效率大幅度下降。

科学的做法,是检测太阳能输出电压及输出电流,通过单片机找到最佳输出功率点,控制BUCK或BOOST的占空比,蓄电池可获得最大的充电电流。

同时,需要作限压浮充控制。

网友B:
对!正如楼上所说。

BOOST电路在任何条件(各种光照电池电压)都能找到太阳能电池的最大功率点,而BUCK电路就很难说。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这整个过程我是这样想的,由于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压高于蓄电池的24V,所以先将太阳能电池板降到一个蓄电池匹配的电压值给蓄电池充电,蓄电池我当它是个电容来用,将它并联与前端降压模块输出口,再输入到后面的一个DC-DC升压模块,升到320V。再用工频逆变器逆变出AC。

上面PowerAnts说的DC-DC将企图从太阳能电池吸取更大的电流,当这个电流大于太阳能所能提供的电流时,太阳能电池端电压将降得很低,效率大幅度下降。。。。。。。既然前端太阳能经过降压模块输出是一个稳定的值(也就是用单片机实时检测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压从而控制占空比使输出一个稳定的电压值),那不会影响蓄电池的充电电流吧,而且当重载时,蓄电池也可以给负载提供部分功率的啊(同时加上蓄电池的过压与欠压保护)。

网友E:
功率较大,没啥好办法,

外接MOS的BULK就可以了。

对于外接MOS来讲,50v 6A 又实在算不上什么。

只有简单几点:频率不要太高。注意温度等。

网友D:
t.jm 也玩过吗?

跟别人聊天,被你把6楼占了

楼主:
1 太阳能赛车的MPPT方案设计

       本文所述MPPT是为清华大学“追日号”太阳能赛车研制的。“追日号”太阳能赛车的太阳能电池阵列总面积为6.67m2,最大输出功率为825W,开路电压在160V~170V之间,根据太阳能电池阵列输出特性试验,得到阵列最大功率点电压在129.6V~137.7V之间。由此确定蓄电池组由10个12V/20Ah(5小时放电率)的铅酸蓄电池串联组成,额定电压为120V,工作电压在120V~140V之间。蓄电池工作电压在太阳能电池阵列的最大功率点电压附近。

       MPPT要实现太阳能电池工作电压到蓄电池电压的转换,其本身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同时MPPT应用在“追日号”太阳能车上,它的重量将增加整车功率的消耗。如果MPPT的转换效率过低,应用MPPT所获得的太阳能电池阵列输出功率的增加有可能被MPPT本身消耗掉,甚至起反作用。在工作中,由于日光照度、温度等的变化,太阳能电池阵列的最大功率点(MPP)将随工作环境的变化而时刻变动着,MPPT必须随时监测阵列输出状态的变化,根据智能的控制策略判断最大功率点的位置,调整阵列的工作电压跟踪最大功率点电压,由此实现MPPT的功能。因此,MPPT不仅是一个高效率的DC/DC转换器,更是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1.1 MPPT的硬件设计
 MPPT的硬件包括MPPT主回路、微处理器、信号调理电路、PWM驱动电路、电源、通信接口等六个部分。其硬件结构如图3所示。

       MPPT的电压转换器采用Buck DC/DC转换器,以MOTOROLA场效应管作为电子开关器件;采用PWM控制方式,工作频率为16kHz。由上述的太阳能电池阵列电压与蓄电池电压可知,MPPT的Buck DC/DC转换器的降压比在0.6~1.0之间。在这个降压比范围内,MPPT的转换效率在86%~99%之间。

       由于采用了Buck DC/DC转换器,在太阳能电池阵列的工作电压高于蓄电池电压的情况下,通过调整BuckDC/DC转换器的占空比即可改变太阳能电池阵列的工作电压[3]。MPPT的Buck DC/DC转换器的电感上L=4mH,临界负载电流Iok为

上面是刚刚在外网查到的一个资料:上面的MPPT的Buck DC/DC转换器的降压比在0.6~1.0之间是怎么算的?

由于采用了Buck DC/DC转换器,在太阳能电池阵列的工作电压高于蓄电池电压的情况下,通过调整BuckDC/DC转换器的占空比即可改变太阳能电池阵列的工作电压。。。。我的问题是太阳能电池板的工作电压是随着DC/DC变换器的占空比变化而变化吗?

楼主:
怎么没人了啊?

网友B:
PowerAnts

好多年前做过太阳能草坪灯,对太阳能电池的特性有些了解.

网友B:
关键是要找最大输出功率点.

不管你是用BUCK or BOOST,关键是要找最大输出功率点.
DC-DC的脉宽加大,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电压Vo肯定是变小而输出电流Io肯定是变大,Vo*Io也会变化,你要改变脉宽找到Vo*Io的最大点.

你也看到上面的数据"..阵列最大功率点电压在129.6V~137.7V之间..工作电压在120V~140V之间" ,数值有交叉,说明某些情况电路找不到最大点,那时脉宽会调到1.0!
如果最大功率点电压为137.7V,而电池电压为140V还好,因为没有DC-DC(脉宽为1.0)效率反而高,如果最大功率点电压为129.6V,而电池电压为140V就糟了!
所以个人认为BOOST较好!使用DC-DC后记得要在太阳能电池两端并电容!

楼主:
回t.jm

有点明白了。谢谢你的指点。。t.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