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转12V电路求助

楼主(2007-11-23):
电源变换后,接上负载.
L1流经电流是0.8A,L2流经电流也是0.8A,
可是,L1会很快发热烧坏,而L2不会,搞不明白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估计是平均值相同而有效值不同

楼主:
什么意思啊,这边是直流啊

网友B:
一起讨论

烧坏了,肯定是瞬间电流过大吧,C6相当于短路,高电压全部给了L1,当然就坏了。

楼主:
哦,C6相当于短路,为什么呢?

流经的电流并不大啊,两个电感都是3A的
发热不是跟流过的电流有关吗
另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是,我用万用表测,L1前面的节点电压好象总是在跳变,范围很大

网友C:
huifu

HJK_S-5W宽电压输入隔离稳压单输出5W系列
DC/DC变换器模块
一.    概述
HJK_S-5W系列产品是专门针对线路板上分布式电源系统中需要产生一个与输入电源隔离的宽电压输入电源的应用场合而设计的。其特点为:
宽电压输入(2:1)                            稳压单输出
效率高达85%                                  金属屏蔽封装
工作温度(TC)     -40~+85℃                 国际标准引脚方式
隔离电压      500V,>1000MΩ                 MTBF >106h

二.    产品型号选择表
型号    输入    输出    效率(%)
(典型值)    封装
形式
    电压(V)    电压
(V)    电流(mA)
    额定    范围    最大*        最大    最小**
HJK1205S-5W    12    9~18    20    5    1000    120    75    DIP
HJK1212S-5W    12    9~18    20    12    420    50    77    DIP
HJK1215S-5W    12    9~18    20    15    333    40    79    DIP
HJK1224S-5W    12    9~18    20    24    210    25    81    DIP
HJK2405S-5W    24    18~36    40    5    1000    120    75    DIP
HJK2412S-5W    24    18~36    40    12    420    50    78    DIP
HJK2415S-5W    24    18~36    40    15    333    40    82    DIP
HJK2424S-5W    24    18~36    40    24    210    25    85    DIP
HJK4805S-5W    48    36~72    80    5    1000    120    78    DIP
HJK4812S-5W    48    36~72    80    12    42    50    81    DIP
HJK4815S-5W    48    36~72    80    15    333    40    84    DIP
HJK4824S-5W    48    36~72    80    24    210    25    85    DIP
*输入电压不能超过此值,否则可能会造成永久性不可恢复的损坏。
**最小负载不要小于10%,否则输出纹波会迅速增大。
HJK_D-5W宽电压输入隔离稳压双输出5W系列
DC/DC变换器模块
一.    概述
HJK_D-5W系列产品是专门针对线路板上分布式电源系统中需要产生一组与输入电源隔离的宽电压输入电源的应用场合而设计的。其特点为:
宽电压输入(2:1)                           正负双输出
效率高达85%                                 金属屏蔽封装
工作温度(TC)     -40~+85℃                国际标准引脚方式
隔离电压       500V,>1000MΩ               MTBF >106h

二.    产品型号选择表
型号    输入    输出    效率(%)
(典型值)    封装
形式
    电压(V)    电压
(V)    电流(mA)
    额定    范围    最大*        最大    最小**
HJK1205D-5W    12    9~18    20    ±5    ±500    ±60    75    DIP
HJK1212D-5W    12    9~18    20    ±12    ±210    ±25    77    DIP
HJK1215D-5W    12    9~18    20    ±15    ±167    ±20    79    DIP
HJK1224D-5W    12    9~18    20    ±24    ±105    ±13    81    DIP
HJK2405D-5W    24    18~36    40    ±5    ±500    ±60    75    DIP
HJK2412D-5W    24    18~36    40    ±12    ±210    ±25    78    DIP
HJK2415D-5W    24    18~36    40    ±15    ±167    ±20    82    DIP
HJK2424D-5W    24    18~36    40    ±24    ±105    ±13    85    DIP
HJK4805D-5W    48    36~72    80    ±5    ±500    ±60    78    DIP
HJK4812D-5W    48    36~72    80    ±12    ±210    ±25    81    DIP
HJK4815D-5W    48    36~72    80    ±15    ±167    ±20    84    DIP
HJK4824D-5W    48    36~72    80    ±24    ±105    ±13    85    DIP
*输入电压不能超过此值,否则可能会造成永久性不可恢复的损坏。
**最小负载不要小于10%,否则输出纹波会迅速增大。

网友D:
RE

这电路成熟吗?

如果L1前总是出现电压跳变的话,

把反馈采样环节移到L1之前。

L1烧的很诡异

网友:
开关电源的一些问题 你没有注意

万用表测,L1前面的节点电压好象总是在跳变,范围很大

说明一点:你这边的峰峰值很高,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解决办法:我觉得开关频率可以大一点。其他的原因,要根据实践的结果再修改。

你说“流经的电流并不大啊,两个电感都是3A的”
“L1流经电流是0.8A,L2流经电流也是0.8A,”

这样里面就有问题,你想想是不是?

网友E:
怀疑楼主给出数据的真实性和电感的质量

依据如下:
L1前电压跳变,说明反馈正常
楼主说L1 L2 输出均为0.8A,说明R1 R2搭配合理
按2楼四楼所说,L1 L2输出的电流平均值是一样的,但由于L1的后端接了C6,已经将输出电流的峰峰值减小了很多。所以流过L1 L2的电流的RMS值是不一样的。潜在的原因可能是L1的电流峰值让L1饱和了,而L2没有饱和,所以L1 烧了,L2没事。但是就是这样,0.8A的输出,峰值到1.6A也没有超出3A电感的运用啊

所以怀疑数据和电感质量

楼主(2008-02-21):
对于论坛不熟悉,没能及时找到该页,及时回复,抱歉

数据应该没问题,都是我亲自测得的数据,电感质量我就不敢保证了,

网友F:
估计是L1饱和了。结果导致峰值电流很大,从而Irms很大,发

网友G:
L2不要也可以,把L1、L2的参数说一下

L1、L2的电感量、额定电流、饱和电流是多少?L1饱和了,效率也低,T3也要坏。L2不要也可以。

网友A:
测量方法不对,测得的数据就毫无意义

网友H:
建议你把L1和L2换一下看看结果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