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设计电路图参数

楼主(2007-11-23):
  电路原理图已经绘制好了,第一次制作,应该有好多不足的地方,请高手指点,不过里面的参数设计我也不知道怎么计算,请高手帮帮忙,如果有时间的话,变压器设计也帮忙下,谢谢了/

楼主:
电路原理图已制好,如何计算参数?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你这样不如直接从网上抄个图算了

楼主:
帮忙设计

脉宽调制芯片是UC3842,,后边的变压器我画的有错误,但是正确的我不会画,就用一个变压器和电感代替了,真实的变压器是::一个初级,两个次级(其中一个次级用于提供反馈电压)

网友B:
多借鉴别人的,少走弯路

网友C:
多抄别人的,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