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maychang:我参考书籍绘制了电路图,请设计下参数

楼主(2007-11-24):
  maychang:你好,前两天我发个帖子,求助参数设计,你说先把电路图传上去,我这两天赶紧把电路图制好了,估计也有错误的地方,请多多指正.
  还有,参考书上的各个参数值都给了,但我不知道是怎么算的,请你计算一下;变压器的设计方法给了,但是我有些地方存在疑问,请你按照你的设计思路把参数的设计方法写下来,到时我直接问你有疑问的地方.真的麻烦你了.
下面是计算变压器这个电路提供的参数值:

工作频率 f=100KHZ;
占空比Dmax=0.45;  Dmin=0.2(最小占空比算法中没有用到)
根据输出功率与磁芯尺寸的关系,选用EE25,其有效截面积Ae=42平方毫米;
磁通密度Bm=0.2T;
VD6,VD8 管压降都=0.6V,电感L2上的管压降=0.4V;
流经扼流圈L2的电流I一般是输出电流I0的20%;

就这么多了,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要求未免有些过分

给你一些提示:
工作频率100kHz,最大磁密用到0.2T,是否过高?就通常使用的铁心材料看,这个频率下铁损已经相当大,用9.2T似乎太高了。这个问题最好请教一下davidli88版主,看他的意见如何。
电源输入端噪声滤波应该用共模电感。图中看不清楚,交流输入好像是85-265V,这个电压范围相当宽了。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越大,脉宽变化范围也越大,变压器窗口利用率越低。这最好也听听davidli88的意见。
3842的1、2脚接法似乎有误。
附图可以作个参考。

楼主:
还有一点没说,计算变压器的输入电压Vi=100V

网友A:
看来,我在2楼的回复楼主并没看

现在我郑重对 seven6688 说:帮忙到2楼为止。这些计算,你自己去做吧。

楼主:
输入电压 取Vi=100V来计算,UC3842的接法不

清早时间紧,还有几个重要的条件没说清楚,真不好意思,N3是反馈电路线圈,感应电压经VD6整流以及电容 C10,C11滤波后供给IC1的7脚运行电压20V,(20V在计算变压器的时候用到);R3,C6,
VD5是 变压器缓冲网络吸收回路;C13.VD7.R12是开关晶体管消噪电路;输入电压取1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