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TVS管和快速二极管做什么的,兼感谢帖

楼主(2007-11-26):
感谢davidli88版主,maychangdadodo 等前辈在我多个帖子中的指导.我今天在洞洞板上用LM2578搭了一个反激式的电路,搞定了宽电压输入时,正负12V输出的电路,并且测试了一下在1A下可以非常稳定的跑,不管是磁环做的变压器还是内置了开关管的LM2578的温度都很正常.
但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图中的TVS管和快速二极管做什么的用的,一开始我没有接这二个二极管,牺牲了二片LM2587.不接这二个管子现像是LM2587很烫,然后内部的NPN管估计挂了,图中3脚和4脚电阻为0。

网友A:
钳位消除关断时候的变压器反向漏感尖峰

网友B:
原绕组也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如果没漏感的话,这个电动势跟副绕组成比例关系。

但是如果有漏感时副绕组无法限制住原绕组的电压上升,那部分漏感就成了一个自由的电感了,
在突然断开时会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动势。

网友C:
就像继电器线圈需要续流一样,要不就烧MOS管

网友D:
也可用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