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干扰如何处理

楼主(2007-11-30):
各位老师,朋友:想请教一个有关开关电源干扰收音调幅频段的问题,该如何处理。有哪位朋友遇到此类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望不惜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没什么经验

这样的电源,应该是不合格的电源。

网友B:
.

试试用一块铜片挡着吧

网友C:
加共模电感,磁珠,屏蔽等等。

楼主:
电感,磁珠,屏蔽都有,但效果不理想

网友D:
收音机调幅?中波段,短波段?

加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