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普通电池的型号啊?

楼主(2007-12-03):
(无正文)

网友A:
型号对应了尺寸和类型、电压

但不代表容量,容量要看厂家的

楼主:
那从电池的标志上看不出来它的容量吗

那每次用一种新电池的时候都没有办法看出它的容量?

网友A:
同样大小的电池不同厂家的当然容量不同

对于二次电池(可充电电池),容量会明显标注在外壳上;
对于一次电池,少数型号有标注容量,但大多都没标注,要查厂家的参数、规格书才能知道,否则只能做抽样检测统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