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里的电容和电感起什么作用?(附图)

楼主(2007-12-11):
(无正文)

网友A:
储能 滤波

这个电路应该是个DC/DC转换电路吧!那个SW1主要就是储能,10UF的电容应该起到滤波的作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吧

电感储能,10PF电容用于缓启动,10UF滤波

网友C:
10pF 是补偿用的,改善相位裕度

网友D:
sw1应该是pwm,fb1是反馈

电感是储能
电容是水桶   储能放电

功能是变交流为平稳的直流输出

网友E:
看样子是从Linear公司的数据手册上摘下来的

10pF是相位补偿,说软启动搞笑了。带同步整流的buck变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