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07-12-11):
近来公司做了一个开关电源!是10V3A 的充电器,在我调试的时候,出现一种现象,开关电源产生吱吱的叫声,同过调整气息以后!声音小了!可是还有主要是在2A以下响当电源达到3A的时候就不响了!输出都很稳定。为何????

网友A:
估计2A以下时频率小于20K,3A时候频率超过20K
调节气间后电感量变了,所以声音会变

网友B:
你的开关电源用什么电路?

开关电源种类很多,不知道你的具体电路,很难说为什么会有音频叫声。

网友C(2008-01-12):
是不是震荡

   轻载或空载的时候会要振荡  所以会有声音  调调环路
在说如果老化了很久没问题的话 就让他响去

网友D:
同意2楼的

网友E:
这个功率的电源应该是反激变换器机构吧?

变压器噪音通常是小功率(几W-50W以内)反激变换器的典型缺点,通常调整开关频率也不能完全消除,有国外的技术好象是采用软硅球状体作为变压器粘合物改善噪音,但我还没有在国内找到这种东西!

网友F:

变压器泡绝缘漆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