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 能帮我看看 这二个 可控硅 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7-12-12):
那位高手 能帮我看看 这二个 可控硅 是什么型号 上面印 A1RA  和 A05A

A1RA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 1+ 3- 显示800左右 1+ 2- 量过后 1和3 正反都导通

2+ 1-量过后 就不导通

A05A是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 3+  1- 显示800左右 2+ 1-量过后导通 3和1 正反向都导通

请看图片 接脚

网友A:
楼主确定是可控硅吗?

可控硅导通后也有压降的,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出来是多少?

楼主:
肯定是可控硅

是用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