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风扇的问题

楼主(2007-12-17):
    类似CPU风扇这样的直流风扇,如果要控制转速的话一般是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呢?

    谢谢!

网友A:
直流风扇的供电是电压源?电流源?

网友B:
控制电阻的功率一般是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

楼主:
就是不知道,所以问问

好像说电压控制的话比较容易烧掉,有这么一说么?

网友C:
CPU风扇是电压控制的。

网友D:
常有是电压控制和PWM

简单的可调速的DC风扇是电压调制的,这种风扇的电源线是三根,还有的是PWM方式控制的,这种风扇的电源线是四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