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使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12-19):
在设计一个恒流源,要求精度为0.2%,看到某些参考电路中,计算得到的电阻值为非系列

值,就取相近的系列值,比如1.75M用1.8M的电阻,想知道这样的话不就对结果有影响了

吗?另外查看标准的电阻值表,常用的精度为0.5%,这样我的电源用到的电阻就要定做了

吧?因为电源要求精度为0.2%。

网友A:
当然需要定做

主要问题还不是电阻值,电阻值不是标称值可以采用多个电阻串并联方法解决,更重要的是电阻的温度系数。

楼主:
非常感谢!那我定做电阻时要选择温度系数小的电阻了。

网友B:
呵呵

多到电子市场看看吧,定做的不一定就好!2%精度不算高,难点应该不再电阻上

网友A:
楼上没看清楚

楼主要的是0.2%,不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