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芯片有吗? 或者功能相似

楼主(2008-01-01):
有没有:输入正负12V,输出正负15V的芯片?输入电流大概几十毫安吧!

网友A:
任何可工作于BOOST状态的DC-DC均可满足

BOOST升压获得+15V输出,开关信号经负压整流获-15V输出

楼主:
RE

版主,你说的这些,我听不大明白!

楼主:
RE

可不可以讲讲我该如何去选择这样的芯片?
谢谢啦

网友A:
很多

最便宜的就是MC34063了

楼主:
我找了一款TMA 1215D   ,不过好像很贵  ,能不能有其它的替换?
MC34063 的引脚比较多,还有那么多控制端。
我只想要5个脚  像TMA 1215D那样

网友A:
都不错,关键看你的成本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