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源滤波器

楼主(2008-01-02):
上头又交下来个活,让我这个小菜农做个电源滤波器!有点懵~  请大家帮忙!

   就EMI的共模扼流圈电感取值怎么看啊!单从公式上看,L=1/(2pai*f)平方*C
   可是那个f在算啊!是截止频率吧!!
    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A:
是开关电源里面用的吧?

采用π型LC滤波器都可以实现。一般只用设计一个电感的感量和电流(与铜线粗细和磁芯的材料和尺寸有关)就可以,比如100kHz开关频率输出2A的开关电源采用22号线在直径大于5mm的"工"字型磁芯上饶制成10--30uH,在电感的两端放上电解电容即可;要调节输出纹波时只用增大电容的容量,加负载在示波器上观察,选择合适的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