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88可以输出DC12V,2.5A吗?

楼主(2008-01-02):
(无正文)

网友A:
DC8V-24V时,利用LM3488芯片不可以输出DC12V的电压、2.5A的电流

在输入为 DC8V-24V时,利用LM3488芯片不可以输出DC12V的电压、2.5A的电流。

网友B:
看手册就可以了……

楼主:
RE

唉,没办法,LM3488的器件手册是英文的,只能硬着头皮看了!

根据手册说的,LM3488可以有24V、5A输出。呵呵,现在需要输出DC12V的电压、2.5A的电流,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