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48V-DC24V

楼主(2008-01-08):
请教大虾们一个问题,我想设计一个DC48--DC24的电路,请问用什么芯片最合适,或者相应电路,我查了许多都因电流小(所需大概10A),盼望指点!!!
                    LXJ

网友A:
找个30A的MOS搭个BUCK就是了

网友B:
IRFZ44就有50A的电流

实际上续流二极管的电流也要达到要求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