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2v50A恒流源怎样实现!高手指教!

楼主(2008-01-09):
(无正文)

网友A:
运用一切可输出2V/50A的电源均可改制

只需将电压反馈改为电流反馈即可,并加适当的输出限压保护

网友B:
电流较大,电流取样有些困难

建议用现成的50A分流器,其输出电压为标准的75mV,比较方便。

网友C:
难!

既要2V,又要50A,难!

网友D:
负载最大0.04欧姆,再大就高于2V了

或者电流就下降了

楼主:
请高手指点

应用在激光器驱动,2v输出,30A--60A可调,同时要求稳定性好,没有过冲!

网友E:
多个双管结构Buck变换器并联+母线均流也许可以

好象论坛里有个伙计发过几十A的激光驱动电源的帖子,可以让他把样机照片放上来看看(前提是那个帖子不是“周老虎”一样忽悠人的)!

网友C:
60A是稳定电流,还是脉冲电流。

60A是恒定的稳定电流,还是恒定的脉冲电流。

楼主:
是恒流源

网友C:
电压由负载定

恒流源是不能限制电压的,电压由负载定。还有没有其他要求?,比如,时响,超调,功耗,体积,重量,环境等。

楼主:
体积不能太大,没有过冲,其他没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C:
电子式和电磁式都可以。

电子式和电磁式都可以。

楼主:
请高手给个电路图,谢谢!

网友C:
恒流负载

用你自己的《 看看此电路怎样实现电流可调,输出电压2V》两套,并联起来,串上一个调节电阻,并把他的一端接到3729的12上,在上串上你的恒流负载。调节调节电阻,试试看是否满足你的要求。这个电流可以到60A.
当然,也可以用一套,要你重新选择FET和其他一些器件。

网友F:
比偶的要求还高

网友G(2008-03-02):
偶有放电脉冲的放电控制

偶在70A,200uS可以控制住(试验通过),但因为用电阻反馈重频不能抬高,,另外一支没空做升压部分!

网友H(2012-07-27):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