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V用LM2623升到5V是稳定的,但前端加个MOS管就不行了

楼主(2008-01-20):
  负载需电流:150mA
  LM2623,500mA以上
  IRF7104,2A/-20V

  MOS管不带负载或带其它负载是稳定的
  LM2623输入端不接MOS管,直接接3V电源,升到5V是很稳定的

  但连在一起就不行了,下图不行

网友A:
MOS管压降大了吧!

楼主:
不是的,估计是LM2623的开关频率太高,7104受干扰了

   现在还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在7104的门控端加104电容,在7104输出加反向肖特基二极管,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谢谢!

网友B:
7104内部应该有反向肖特基二极管

能否在7104的输出到2623之间拿肖特基二极管隔断一下???

网友C:
把C109的容量加大试试

加了mos后,相当于增加了电源内阻,电容可能不够了

网友D:
定是不行了。

升压电路对输入端电源的电流冲击很大的。如果要求大电流输出且不是电池类的输入电源最好不要采用升压电路。

楼主的电路存在两个不妥之处:1,7104的S2--G2之间的电压(3.3V)太低,导致驱动不足。2,7104本身存在内阻,当电流大时 C109与C104电压电流脉动很大,容易过早失效。

网友B:
这么说是电源功率不够升压电路反冲输入电路???

不知解决否???

楼主:
电流不大呀,负载所需电流<200mA

   电源功率不够升压电路反冲输入电路? 不会吧
   用30V/5A的可调电源,调到3V,也不行

   用3.7V/1000mAH的锂电,直接接2623输入,输出5V是很稳定的

   再换个超低导通电阻的MOS管试试

网友E:
应选门限电压低的,导通电阻小的P-MOSFET

IRF7104的相关参数都比较大

楼主:
问题解决,换成7316就可以了

网友B:
管脚兼容???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