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48V输入15V输出

楼主(2008-01-21):
输入是电池输入,43V-55V吧,输出需要15V1A,用来驱动Mos管的。
准备搭建一个Buck电路,使用一个5A的PMos管来作为Buck的开关,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芯片用来控制这个PMos的?
另外,如果有比较便宜的DCDC芯片的话也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re

输入电压太高了,不太好找,呵呵。

楼主:
是啊,本来想34063的,就是输入太高了,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选择的。

网友B:
LM2576HV,最高60V,3A

楼主:
之前用的是LM5010

但是感觉偏贵,不知道LM5007和2576大概是多少,去查查看。谢谢上面两位的建议- -!

网友C:
什么先不私心输入给降低点~那样的管子就好找了

楼主:
??

楼上说的降低输入是指怎么个降低法?如果用电阻分压的话,效率就偏低了吧。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什么方法吗?

网友D:
(原创)MC34064扩压使用

MC34063手册上说明输入电压最大为40V,
不仅如此,它的开关管的最大耐压也为40V,
所以如果要扩压使用要做两件事情,
1是降低MC34063输入电压,2是扩展开关管耐压
MC34063本身消耗的电流不大,才几mA,不会影响效率.
所以降低电压很简单,使用电阻分压然后三极管扩流即可,
开关管扩展耐压,使用了高耐压管,然后接成共基形式,保证速度
且为了保证速度,开关管本身也接成了达林顿的形式
另外在PNP开关管上接了一个钳位二极管,防止开关管深度饱和产生的存储效应
以这个电路看来,输入电压最高可以到80V。
振荡频率也可以提高很多。

网友E:
请教MC34063多少钱?

网友F:
呵呵, 几毛钱

很不错的想法,就是元件比较多:-)

网友G(2008-02-20):
EC9480H

EC9480H满足你的要求,输入56V,输出ADJ,最大电流2A.SOP-8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