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开关电源,当带了100 OHm负载后+/-21V的电压电压就被拉到8V

楼主(2008-01-26):
目前我手头有一块开关电源,要求是带负载+/-21V 3A,+/-12V 500mA,+5V 1.5A的,但在空载时测+/-21V的电压是30多伏,5V正常,当+/-21V带了100 OHm负载后,电压就被拉到8V左右了,5V只有2V,请各位帮我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下图是电路图,变压器脚位有变,N1、N8是初级,N9是反馈饶组。R20为1.5K1%,谢谢了!

楼主:
变压器图 N1、N8是初级,N9是反馈饶组

ER-35 (8+8)P卧式变压器
绕序    相位    线 径   圈数   隔层胶带  绕制
N1     5—6  Φ0.6*1P  31Ts      3Ts    密绕
N2     9—10 Φ0.6*2P   13Ts      2Ts    密绕
N3    10—11 Φ0.6*2P   13Ts      2Ts    密绕
N4    16—15 Φ0.6*1P   4Ts       2Ts    稀绕
N5    14—15 Φ0.35*1P  10Ts      2Ts    稀绕
N6    15—12 Φ0.35*1P  17Ts      2Ts    稀绕
N7    13—F  Φ0.35*1P  3Ts       3Ts    稀绕 (F为飞线,从15,16脚出)
N8     4—5  Φ0.6*1P  31Ts      3Ts    密绕
N9     1—8  Φ0.35*1P  9Ts       3Ts    稀绕

初级感量:390uH,磁芯气隙:2.5mm;磁芯型号:ER-35

楼主:
波形前端峰值很高,带载时PWM变化不大,后端有弹性波型

网友A:
431故障

431故障

网友B:
顶一下

如果把N1.N8少绕一圈或者N9加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