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储能

楼主(2008-01-27):
给电容充电,断开电容后,其上电压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用万用表可以直接量出,给电感充电,一断开电源,其上电压可以保持多长时间啊,怎么样可以测出,

楼主:
hh

看到很多书上讲,直流电压U加到电感L上,根据U=L*Di/Dt,所以电流线性增加,此时U=E,可是当U=E时其电流不是零吗,怎么又增加,

网友A:
电感中的电流持续时间不可能很长,因为绕制电感的导线有电阻。除非电阻非常小,否则电感中的能量最终将消耗在电阻发热上。但如果是超导体(电阻为零),电感中的电流确实可以长久持续下去。我所见过的常规导体绕制的最大的电感,其中的电流断电后数分钟才明显下降。

网友A:
回2楼

你对一个量和该量的增量还没有理解。
i(电流)和di(电流的增量)是两回事。
说到底,函数概念没有搞清楚。

网友B:
楼主概念有误

对电容来说,电压不能突变,所以能保持电压。
对电感来说,是电流不能突变。当外加电动势消失(但不是断电源)后,其上电流可以保持很长时间

网友B:
楼主根据什么说"当U=E时其电流是零"?

当U=E时其电流不是零

楼主:
我是说,当不考虑激磁电流时,U与E相等,很多的公式是忽略激磁电流得出的,就如U=L*Di/Dt,其实是E=L*Di/Dt,感觉理解有点困难,根据U=L*Di/Dt,电流线性增加,根据欧姆定律,因为U=E,所以电流不可能有增量,因为整个回路电压为零啊?

网友A:
看来楼主对电感的理解也有点问题

先不要说忽略激磁电流情况。
实际情况是:外部施加电压为u,自感电动势为e,绕组电阻为R,电流为i。那么
u = e + iR 。此式在任一瞬间均成立。
但 e = L*di/dt ,所以 u = L*di/dt + iR 。
从数学上说,解此微分方程即可得i随时间t变化规律。从物理角度看,i在上升,故iR增加,e减小,但iR并非线性增加,e也不是线性减小,只有R可以忽略从而iR也可以忽略时e才是不变的。

楼主:
此i是不是激磁电流啊,u = L*di/dt + iR ,所以U不等于E,但是i很小可忽略,所以u=e,当给电感通一个变化的电流源i1,此时i1是不是等于激磁电流i啊,即i1=i;还有一个看书一直不大明白,变压器的主磁通是由外加电压U决定的,但根据E=N*D0/Dt,感觉是由E决定的

网友A:
先说后一个问题。
磁通由e决定,e由外部施加的电压u和电阻R决定。当R很小时e=u,你说由哪个决定都是一样的。
再说前一个。
怎么又是电流源了?既然是电流源,电感中的电流当然就是电流源输出的电流,“不由自主”了。激磁多少,也是由电流源决定,与电感无关(理想情况)。

网友C:
超导线圈,工作数年

呵呵

楼主:
在问一个,理想变压器的初级电感为无穷大,电流为0,但是次级的反射电流可以流过初级,而且很大,既然电感为无穷大,怎么允许电流流过啊?

网友A:
wenfengcom 老弟

你的那么多问题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你不知道磁场的基本知识。
其实,把磁场理论稍微搞清楚一些,这些问题可以说都不是问题。
现在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说得再多,你也无法理解,除非从磁的基本定律讲起。
所以,你最好是先学习磁场的基本知识,再考虑变压器激磁电流等等,这样可能更节省时间,而且也为学习更深的电子知识打好基础。
到本版面专用邮箱下载《赵修科 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先看看。我还要再发一些书上去。

楼主:
我手上有这本书,也看了,但是有点疑惑,上面的很多公式都是忽略激磁电流的,也就是电感无穷大,还有上面的理想变压器模型电感无穷大,但能通过反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