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降压后,在二次侧的工频状态下,直接进行同步整流

楼主(2008-01-27):
市电AC220V通过变压器变为为AC24V,再通过桥堆变为直流,如果负载电流10A,桥堆压降1.6V,整流损耗16W,效率0.93。能不能直接通过同步整流获得直流,以提高效率。请教各位高手,通过工频变压器降压后,在二次侧的工频状态下,直接进行同步整流的方法。

网友A:
当然可以,但问题是有没有必要

而且,还得考虑功率管反向耐压的问题

楼主:
难道不能提高效率

xwj 2楼:当然可以,但问题是有没有必要
以提高效率,难道不能提高效率。对桥堆而言,如果是12V,效率是0.86,如果是6V效率是0.73。而同步整流的效率是多少?这难道还没有意义?

网友A:
当然可以“提高效率”,但前提是1、电路能可靠工作;2、划

网友B:
工频用同步整流当然可以提高效率

电路也不很复杂。
问题是成本上是否合算。省下的电费是否比同步整流增加的成本高,当然还有可靠性问题。
可选择的方案还有很多,例如不用工频变压器而改用开关电源,用工频变压器但用萧特基二极管整流……各方案均应该比较成本、体积重量和可靠性。
最简单的例子是变压器次级用中心抽头绕组,不用桥式整流而用全波整流,这样可以减少整流管压降以提高整流电路效率。但是,这样做变压器的容量要增加。怎么设计成本低,那需要很详细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