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电路可以用稳压二极管实现吗?

楼主(2008-01-27):
要求设计如下的稳压电路:

输入:DC12V
输出:DC3.3V,500mA.

请教:
这个稳压电路可以用稳压二极管实现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但效率相当低,而且负载稳定性不好。

楼主:
RE

maychang 老师,你好!

我查了一下,稳压二极管的最大稳定电流也不到100mA.在稳压二极管稳压电路中,负载电流的变化范围应该在稳压管的的最大稳定变化电流范围之内。你说的这个稳压电路怎么实现呀?难道还有最大稳定电流在500mA的稳压管吗?
呵呵!对吗?请指点!

网友B:
呵呵,当然不是用稳压管直接获得,而是通过三极管扩流

当然,你要是能找到或订做个大电流稳压管,那也可以:-)

网友A:
稳压管有大电流(1A)的,不过大概很难买到。所以还是按照 xwj 所说,用个三极管扩流比较方便。
即使用三极管扩流,这个电路效率很低是无可避免的,而且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也有些变化,换言之负载稳定性不好。

楼主:
RE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指点!

如果改变设计思路,改用电源芯片来实现,思路如下:

第一种方案:用一片LM2575-3.3直接将12V转换成3.3V,500mA输出;
第二种方案:用LM2575-5.0将12V先转换成5V,让后再用AS1117-3.3将5V转换成3.3V,500mA的输出。

请教,这个3.3V,500mA是用来给C8051F005单片机供电的,那么,哪种方案更好些?

网友C:
糊涂拉

稳压管有3.3V的吗?算我孤陋寡闻了.好象要用431之类的电路吧.
用LDO和用三极管扩流是一样的效率,大部分功耗都白白浪费拉.
LM2575是DC-DC,应该没问题,不过可以考虑超级便宜的34063.

楼主:
RE

请教 34063 可以为 C8051F005单片机供电吗?

网友D:
这个稳压电路可以用稳压二极管实现吗

LP3303

网友E(2008-12-13):
我有1.8V和3.3V的三端稳压两种IC

我有1.8V和3.3V的三端稳压两种IC,叫1117.三脚贴片的,便宜得要命,输入3V到5V,输出电流可达1A,输出电压有1.8V和3.3V的.
根据问题,我觉得用一个7805加个保护电阻保护你要用的东西就可以了,没必要用两个降压IC这么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