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升压DC_DC变换芯片

楼主(2008-01-28):
请哪位大虾推荐一款直流输入3伏,输出5伏/200mA的稳压芯片,先谢谢了!

网友A:
sp6641B,SP6648

在周立功网站在能找到
http://www.zlgmcu.com/Sipex/dc-dc.asp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Sipex/dc-dc.asp

网友B:
SP664X的价格稍微高了一点

应该还有不少别的低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