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给这个LED驱动电路提点儿建议!多谢了!

楼主(2008-01-29):
(无正文)

网友A:
回楼主

只要各并联支路LED相同,电阻也相同,各并联支路电流一定相等。所以说那些PNP管没有用,应该去掉。

来自 3楼

网友A:
回楼主

“LED的差别不小,测了一下感觉不是可以忽略的”
差别有多大?莫非各并联支路你用的是不同颜色的发光管?

网友B:
这个电路,怎么恒流的?

楼主:
不能恒流

没想好怎么做恒流,就是调电阻和电压,控制在一个差不多范围里.

网友C:
不恒流的话用三极管干嘛?

把电阻移到三极管发射极,BE结上并个 2个串联的二极管 或LED,就可以实现简易恒流了

网友D:

把电阻移到三极管发射极,BE结上并个DCDC,就可以实现简易恒流了

网友E:
首先你必须告诉大家

你这个电路有什么要求。如果是仅仅的led驱动,哪也就太简单了

网友F:
要恒流得话,要把反馈加到输出端

网友F:
如果要10mA

可以把与LED串联电阻为10*R=1.25V,后面如果用个镜像电流源就行了

楼主:
改了,这回理论上可以恒流了么.

网友A:
那6个PNP管没有用

网友G:
34063也没有用

楼主:
问问楼上

34063为什么没用呀.电池只有6V

楼主:
回10楼

通过检测第一路电阻上的压降来控制DC-DC的输出电压,以实现恒流,用三极管电流镜来使其它几路恒流.是这么想的,想问问大家这个方案可行不.

网友F:
不同的电流

相同型号的LED并联时,流过他们的电流不同,所以用了三极管,发不用,设计时,最好把恒流电设计小点,不然可能某一个LED很快就老化了。

楼主:
决定还是用20楼的法子

看来国半的也不怎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