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用2SC3979做成的开关电源吗?

楼主(2008-01-31):
用2SC3979做开关器件,做成AC-DC变换器,用于220V输入,5V输出。

网友A:
非得用2SC3979不可?

换别的管子就不行?
可以替换2SC3979的管子很多,何必要与它纠缠不休?

网友B:
那就帮我推荐一下可以替代2SC3979的管子吧,多谢!

现在开发的电源都是用的Mosfet,我的这个电源坏了,要修理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