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PCB上的字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08-01-31):
(无正文)

网友A:
去掉阻焊剂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双击字符串,板层改为top solder

底层就bottom solder

楼主:
试了下

把字符串改成top solder/bottom solder后就看不到了,也找不到了???-_-!

网友C:
在阻焊层画啊,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网友B:
top solder显示默认是没有打开的,你在键盘上按下“L”键

找到它,勾上即可。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mohan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