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ic

楼主(2008-02-16):
请问是否有这样的ic
输入12v或者5v,输出0~5V可调,软件控制0~5v输出,500mA左右
类似ADP1716,ADP1716最高输出3v,如果有请提供一下型号
我的邮箱zhou@dit-sz.com,在此多谢了

网友A:
这个有点难度

0-5V,如果电源IC内部有基准的话,要有负电源供电才得行。

网友B:
很少有从0V输出的

很少有从0V输出的,一般都是0.6V或0.9V开始.如果你想这么做,我觉得需要自己外加电路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