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为什么工作不正常?

楼主(2008-02-23):
(无正文)

网友A:
电路错了

网友B:
因为边沿不够陡峭

楼主:
AWEY谢谢!能帮我指出来吗?再次感谢

楼主:
请问xwj我该怎样改呢?

网友B:
小功率下就别考虑同步整流了,对于15V输出同步整流没什么

换响应更快压降更小的肖特基管即可

网友C:
15V输出用同步整流意义不大

肖特基管压降以0.55V计,整流损耗约3.5%;

图中的同步整流驱动部份有问题,R1、R2相等,图腾柱的开通稍有延时是可接受的,但由于R1较大,关断时间稍久了些,导致同步整流管关断有拖尾。

R1、R2太小的话,这两上电阻的功耗较大,在R1上并小电容,加速图腾柱的关闭

网友C:
自驱的效率最高

如果需要吹毛求疵的话

楼主:
感谢PowerAnts指出...

楼主:
明天我再改改看

由于客户要求效率>91%没的办法,只有考虑用同步整流

网友C:
不如增大变压器,降低频率

既然接受增加成本,增加休积的话,降低工作频率效果更好些,就用二极管整流

网友A:
Q5用得不对吧?

N沟的,GS正压,但电流又是从S到D,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B:
嗯,我也觉得不对,会反向导通的啊

而且,对于15V,还得考虑栅极耐压问题

既然是外部它激的,应该考虑驱动和动力馈送分开,用光耦火另外的变压器来控制同步整流管

网友C:
同步整流管接法无误

也只有这个接法,才能避免贮能电容通过MOSFET体二极管放电

GS加上激励电压后,Id可以是正,也可以是负

网友B:
呵呵,看错了,接法是对的

楼主:
感谢PowerAnts的支持

今天按照你的意思,基本达到要求了,我明天再按照降低频率和增大变压器体积再试试看,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B:
5555555555555...光感谢PowerAnts啊/

楼主:
呵呵! xwj 谢谢啦!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