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求助!

楼主(2008-02-24):
请问LM2576T-5
输入电压18~36V输入,5V输出,输出电流2A,
LM2576T-5是否会发热很大?
能否不需要降压满足设计要求?
谢谢!

网友A:
是开关型DC-DC,应该不会太热。

楼主:
资料上效率只要80%,器件上有2W左右的功率,担心会热。

网友B:
LM2576T是很老的器件了,用到2A的话会非常热的

不过加了散热片的话还能接受
而且还需要很大的电感、电容来储能、滤波

现在又很多频率高、效率更高的开关电源IC,LZ自己去随便搜索搜索吧...

楼主:
柴油机仪表电源

我这个电源是用在柴油机仪表上面,
要求电源的成本不是很高,不知道有没有低价位的。

网友C:
这样肯定是要发热的 不如用2596

这样肯定是要发热的  不如用LM2596,如果一定要用2576   那就把电感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