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电路图正确吗?

楼主(2008-02-25):
电路如下图所示:
请问:我的这个电路图正确吗?能实现如下的功能吗?
当Vout3.3V=3.3V时,由Vout3.3V向3.3V供电;当Vout3.3V=0V时,由PACK+向3.3V供电。PACK+ 的范围为 3.3V-3.6V.
非常感谢!

网友A:
不行

当Vout端为+3.3V时,N沟管不能导通。

网友A:
楼主的功能要求

两个管都应该用P沟管,上面管门极接地,下面管门极接Vout。这里还没有考虑管内寄生二极管作用。

楼主:
RE

maychang 老师:
谢谢你的指点!
按照你的提示,原理图改正如下:
请教:对吗?

并再请教:用这个电路给C8051F系列单片机供电,可以吗?

说明:Vout3.3V就是 AS1117-3.3V 的输出;PACK+ 为3.3V的锂电池;3.3V 是仪器供电端。

网友B:
这样也不行

要把管子改为增强型的才行,

网友C:
这个电路会因为体二极管产生电流倒灌

所以要把D、S反着接

楼主:
RE

xwj 老师:
你好!
为什么会因为体二极管产生电流倒灌?能讲的详细一点吗?为什么把D、S反着接就不会电流倒灌呢?

请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