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

楼主(2008-02-25):
单端反激电源,当开关管断开的时候,其变压器初级出现的电压大约是多少啊,是自感电压还是互感电压啊?

网友A:
回楼主

dt不是零,di/dt更不是零,也不是无穷大,是有限值。
另外,注意3楼 computer00 回复中这几个字“分布电容”

楼主:
当初级断开时,初级激磁电流为零,根据U=L*di/dt,其激磁电感产生的电压是不是很大啊,这不是产生能量了吗,怎么释放啊,当然根据磁势平衡,次级释放能量,搞不清初级感应电压怎么释放

网友B:
是自感电压。如果没有漏感的话,那么电压跟次级绕组的成

但是由于存在着漏感,这个自感电压就会很高,具体多少由变压器的参数以及分布电容等决定。为了避免电压过高,需要加吸收电路。

楼主:
hui

但根据U=L*di/dt这个公式,电流变为零,电压不是变为无穷大了吗

楼主:
关断的时候di不是很大吗,此时其初级电压是不是等于次级电压乘以变比

网友A:
di是不小,可不是无穷大

“初级电压是不是等于次级电压乘以变比”
不是。还需要考虑漏感的感生电动势。

网友C(2012-05-23):
自感加互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