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测电笔,而用电路.在我人参与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判断出火

楼主(2008-02-27):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

拿指针式万用表,放到交流250V或500V档,一端拿在手里,用另一端接触待测点,看看指针是否偏转。

网友B:
拿一个电阻,使电流稍大于感知电流,麻了就是火线

不过要先买保险

网友C:
找个场效应管

网友D:
我用数字万用表~一手拿黑笔~红笔去测~档位打在电压档上~有220V电压就是火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