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镍氢电池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3-03):
   公司有一产品采用三节1.2V镍氢电池串联共1500mAh,充满电可能会有4.3V,然后给仪器供电.按理论1500mAh可以用40天,可是实际上15天他就没电了.有高手或这方面经验的是否知道为什么或有什么解决之道.(机器是根据电压来判定充电和不充电).充电时会不会电压够了但电流没达到1500mAh,怎么办????????

楼主:
  工作电流很小3mA.半待机状态时只有1.2mA.原先做的有加过UBA2008芯片作充电控制(波导手机里有用这个),但我们做的效果不好就没用了.直接用M430M413内部做电压判定处理,因为板子小只有38mm*59mm,双面板,东西多了就放不下去了.有没有不仍用M430M413内部做电压判定处理解决方案.最好是针对电池上的.

网友A:
买到假电池了

镍氢电池的自放电率约为30-40%/月, 1500mAH的电池,自放电电流仅为0.625~0.83mA, 比负载电流小得多。很明显,放电时间短的原因,是电池容量与标称容量不相符,是国产电池吗??再次郁闷...

楼主:
顶上

zqccn你好,我的意思是不改变电路板设计(仍由M430做电压自判定),直接从电池上着手.我们现在是用每台机子配充电器和红外遥控也可延长电池的耗电时间,只是没有解决本质上的问题,而且根据我的发现电池三节串联使用时每节的耗电不均匀(相差还挺大的),还有电池在首先使用时如果不先充满以后就很难充满再以后会越充越少.........还有镍氢电池的自放电率约为30-40%/月.这个也太大了吧.

网友B:
至少有一节电池有问题

至少有一节电池有问题,或者是电池初次使用没有维护,或者是充电有问题,电池的实际容量你测试过了吗?

楼主:
顶上

充电应该没问题是恒压恒流充的,量过正确的.电池初次使用怎么维护,电池的实际容量怎么测?就想知道这个,怎样证明是好电池.

楼主:
我的邮箱balfyni@163.com

-DV是指电池充满时电压会略有下降吗,这个判断只能用专用芯片了吧,M430F413内部判定可能达不到这种细微的要求.(我自己办公的地方没电话啊,都在老板娘和销售科长那,差不多是家族企业,电话全装在老板亲戚那.我去打电话还以为我干什么呢!!至少我在这2年了就打过一次电话)

楼主:
顶9楼的话

换好的钱就上去了啊老板会眼红的(例子:为了达到12位精度要求居然不用AD芯片说价格高,搞个V/F么又不怎么稳,无语中.....)

网友C:
对策

1、无论电池好坏,先抽几组测测实际容量
2、新电池买回来时如果是散装的,必须配组,否则用不了几天
3、看看你的充电器到底有没有给电池充足电

另外,现在的镍氢电池自放电没那么高了。

网友D:
怎样进行配组?有什么讲究?

新电池买回来时如果是散装的,必须配组,否则用不了几天

楼主:
顶上

1.实际容量怎么测?我不知道他的电流怎么测.
2.买来时就是三节串在一起的.我不知道他们配组了没有.
3.有没有充足电?还是和第一问题一样我不知道电流怎么测,测电压好像不行.

网友E(2008-04-06):
测电池的电压是可以的

测电池的电压是可以判断的:
     首先你找一只电压档显示能精确到0.1mV的万用表,最好是有能连电脑的接口(我用的是深圳华谊产的MS8218).
     接首在电池两端接上引线,连接到万用表,开机为电池充电,每隔10分钟记录一次电压值,当你估计电池快充满电时,就每隔1分钟记录一次电压值,直到充电结束,
     最后再来看你记录的数值,在结束充电前5至10分钟里有没有电压值变得越来越低的过程,如有,我们可以认为电池充电过程中出现了-dV,电池已经基本充满,若没有电压值下降的过程,那么电池可能没有充满电。
     我这几年都是用这个方法去判断的,不知对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E:
测电池的电压是可以的

如果万用表能连接到电脑上,你就可以不用记录,直接看电脑上的充电波形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