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可调的实现

楼主(2008-03-03):
诸位,请大家帮忙!

    最近再弄一开关电源,要求半桥式,3路输出, 12V1A  和一个0~60V可调的3路输出,我初步选用了SG3525芯片做,3路输出采用的是副绕组的形式,
  可是对于0~60V可调却没有思路,请大家献策~~

网友A:
在半桥次级另加可调输出的全部电路

你的半桥电路现在只负责给可调输出的电路供应一个比较稳定的电压,是可调输出那部分电路的电源。

楼主:
在半桥次级另加可调输出的全部电路

及时雨,呵呵~
 你说的意思我明白 具体怎么加啊?能有个具体的电路参考一下吗?

网友B:
就是要你先做个220->3路输出的低压固定电源,然后再DC-DC

楼主:
上面那个图!

上面那个图是您说的前半部分吗?我还想您具体点,最好有个简单的电路参考一下,嘿嘿!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网友B:
唉,电路不是找出来的,而是只是的积累研究出来的

自己多去啃啃书吧

网友C:
要看那一路功率最大

若0-60V最大输出功率与另两路相差不多,或小于另两路,最好用另一个PFM反激获得0-60V输出.

若0-60V最大输出功率比另两路都大得多,则0-60V可用正激, +12V、+5V端不用储能电感及续流二极管,可在占空比变化较大范围内获得与输入相对稳定的直流输出,二次线性稳压输出即可。

另外,如果+12V、+5V的输出较大的话,不能用单端整流,变压器有直流偏磁...

楼主:
懵懂

我的知识很少,只能参考别人的东西先做出来,再慢慢学习,吸收!

PowerAnts:
        按照你说的,1、我的0~60V输出功率比另外俩路要大,所以我就要在我所设计的半桥后再加上一个正激

2、对于12和5的输出不用储能电感及续流二极管,“可在占空比变化较大范围内获得与输入相对稳定的直流输出,二次线性稳压输出即可”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具体该怎么去做呢,“二次线性稳压输出”该怎么实现呢?

3、如果+12V、+5V的输出较大的话,不能用单端整流,变压器有直流偏磁,该怎么设计整流电路呢?
 2和3的问题是不是指的是一个啊!

我的问题很菜  请您帮忙

网友C:
仅供参考

                              |_____||_________         L                NPN
                              |     |/|         |     __ __ __          c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0-60V
           _________  | (*          |/|                          |         /
                   *) | (                                      __|__/   __/__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b
                    ) | (                       |              /___       |
                  __) | (                       |                |_________|
                 |    | (___________________    |             2~3V
                 |    | (                   |   |
              |__|    |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12V
           __||/_                   |       |                            /
             ||\_|                  |       |                         __/__
              |  |                 _|_      |            +12.7V _________|
                 |                          |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5V
               ////                                                      /
                                                                      __/__
                                                         +5.7V  _________|

        注意事项:1、0-60伏端,NPN管C极对地接滤波电容,输出端取反馈,比较器需一组负极性辅助电源;
                 2、+12.7V、+5.7V 分另来自各自端口的比较器输出;
        特点:结构简单,效率稍低。

网友C:
如追求效率

则12V/5V两路单独做一小电源即可

楼主:
PowerAnts

你看这是我初步的方案!麻烦您给看看

准备12V和5V的俩路单独分出去,然后就剩下控制芯片3525的问题了,因为要实现可调,我的想法是能否给3525一个信号,让这个芯片可变输出(词不恰当),从而实现0~60可调~

楼主:
给个建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