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问题为什么24V无输出,且整流管严重发烫,而5V正

楼主(2008-03-03):
(无正文)

网友A:
整流管 短路

1060是多少v的?是不是过压了漏电流大?
拆除这路负载看看。

楼主:
整流管SR1060检查完好

整流管SR1060检查完好,本人用TOP233Y自制一15W反激式开关电源,发现24V
绕组只要一搭上,工作就不正常,输出出现振荡,不接时5V工作正常.还请各位高手指点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B:
可能有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