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19的磁芯做的电子变压器功率竟然有50W!不解

楼主(2008-03-04):
电流50/220=0.23A,占空比50%,峰值电流为0.92A,恐怕至少要0.5以上的线径吧?
电子变压器上标明是输出AC12V 50W 40Khz
那么初级线圈=(220*12.5)/(4*0.25*19.1)=144匝,光绕初级线圈都绕不下呀!

而且,这个变压器的电子零件实在不多,变压器只有一个,5个脚的(初级3个,次级4个,再没有电感磁环什么的了,1003三极管2个,一个全桥,2个二极管,2个高压电容,2个电解电容,3个电阻,就这么多,能组成什么电路?

网友A:
40kHz频率的开关电源

变压器磁芯算法与工频的不一样,频率高了是可以小一点的

楼主:
我的算法就是高频变压器的算法呀

12.5us是Ton的时间,40Khz的

网友B:
纠正

线径不是以电流峰值计算,而是以有效值计算...

网友B:
极端的做法

是确定线包最大铜损,保证温升在可接受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