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改方案

楼主(2008-03-10):
对于下面的开关电源,请大家帮我解决下面的一些问题,
本方案是一半桥式,3路输出,分别是12V1A;5V1A;可调0~60V3A

1、头让我把12和5的那俩路与0~60那部分独立开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分开,不会是咱弄出一个半桥式,然后变压器后级是12和5??我没有思路,更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大家帮忙!

2、因为要实现0~60可调,我的想法是通过3525去调节,可是具体到细节就不知道怎么调节了,3525的管脚2是给定信号输入端,是通过他来改变占空比的吧,可是该给定他什么样的信号才能实现0~60V的可调输出呢??

3、我想大家如果有各种保护电路的资料的话,能否给我发点,我模电很弱,自己搭不出来,想要学习一下大家的!先谢谢大家了,(过压,欠压,限流,过流(3A))

网友A:
单纯靠脉宽调制输出电压要从零开始可调简直就是办不到的事,3525能做到5-60V调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仅靠脉宽调制,要两路固定电压输出和一路可调输出是办不到的。脉宽变化三路输出都要变化。你们头头大概是让你做两个电源,一个是两路固定输出,一个是可调输出。

楼主:
恩恩恩

 maychang:根据您的经验,对于0~60V的可调改如何实现?

  还有就是我也想过12和5的独立分出去,可具体该如何设计电路啊?用7812和7805?

网友A:
12V和5V分出去,是指独立的一个开关电源,与0-60V的电源没有关系。

要0-60V可调,可以
1、开关电源之后加一个线性可调电源,用线性调整管的管压降控制开关电源的脉宽。
2、增加一个小电压的负电源,让你的开关电源输出与这个小电源输出反向串联,电压相减后输出,就可以到零。注意这个小电源必须能够吸收电流,即常接最大输出电流的负载。这个小电源可以由给3525供电的开关电源得到。
3、在交流输入处串联电容,分若干级调整。

楼主:
思路我知道了

您说的思路我知道了,我再学习学习,到具体该怎么改怎么搭电路时我不会的再来问你~谢谢

楼主:
哪中成本低  易实现

楼主:
求你了

求你了,大哥你可别闹了,你要学习我的,你就废了,哈,我是抄书上的,都是书上的例子,我自己不会设计电路,我菜的都快烂了,你要是在上学就好好学习吧,别像我这样活不下去 死都死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