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正弦波发生器,帮我看看哪里错了?

楼主(2008-03-10):
为什么我用这个单电源就没波形输出。

网友A:
R8R9现在与R2R12并联

楼主:
不行啊

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改进

网友A:
这是文氏电桥振荡器,本来应该用双电源的。如果一定要用单电源,必须将24V电源分成两个,R8R9就是这个目的。R12C3下端以及R5左端接R8R9中点,R8R9尽量小,并且要并联比较大(远大于C3C4)的电容。

楼主:
是不是这样连?

波形是有了,但是感觉有点不对

网友A:
波形不是正弦,对不对?

楼主:
不大像正弦

网友B:
摆脱,贴图时注意下颜色,看得真难受

再就是:
振荡电路要看稳态,你那时刚上电时的波形

而且仿真不一定能代表实际,比如有些电路就需要有激励源或非理想期间才能工作得

网友A:
不错了,看上去相当好

回忆一下振荡理论,振荡不是上电立即建立起来的。
从上电到稳定的时间越长,波形越好(正弦)。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

楼主:
个人感觉C2电容可以去掉

大虾们看看可不可以

楼主:
波形输出有毛刺

如何去除?

楼主:
问题全部解决了...

网友C:
你的波形上的毛刺是怎么去除的?

楼主:
回答

在输出端加一个电阻,最好用双运放,我后来用LM358做的,输出端串一个电阻,阻值在10K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