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多路开关电源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03-10):
小弟刚学开关电源不久,我看到很多书上都讲需要多路输出电源的地方都是在变压器里多加几个绕组,称为辅助输出绕组增加辅助电源,但是辅助电源是开环的不精确的,只能用BUCK或者磁放大器解决,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在主输出后面增加BUCK电路来实现多路输出呢?这样不是更简单方便吗?比如一个系统需要12V,5V,3V,-5V,那么变压器上只要一个绕组,做一个12V的电源,然后再从12V的后面添加BUCK电路来得到5V和3V,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什么不妥?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用这个方法呢?

网友A:
主要是成本问题和是否需要隔离输出

楼主:
成本我觉得不一定比用磁放大的高啊

成本我觉得不一定比用磁放大的高啊!磁放大也需要反馈电路和磁放大器.隔离的话,用磁放大器也没隔离啊!

网友A:
部分答案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请教!!关于基于UC3842的单端反激式电源的问题!

网友B:
还是成本问题

如果各辅助输出允许有一定波动,就不必另加电路去控制,让它波动好了。
如果要求各辅助输出准确而且波动很小,往往用三端线性稳压器,损耗大一些,但电路非常简单,成本也低。
辅助输出另加Buck电路,有这样的设计,但是否最好的方案,看你的要求而定。

楼主:
如果我的辅助输出要求非常精确

如果我的辅助输出要求非常精确,并且功率也相当大,那这时候该用什么结构比较好呢,比如我需要12V/20A,5V/16A,3V/10A,这三路,要求电压精确度很高,并且电流要达到这么大,并且三路的负载状况不确定,有空载的时候也有满载的时候,空载的时候可能1A都不到,并且整个电源效率要达到80%,这样的要求下用什么结构比较好呢?

网友C:
如果你有这样的要求的话,那先得满足别人得要求:

拿足够多得钱来堆吧:-)

网友B:
回6楼

做三台电源。如果要求“非常精确”,可能需要开关电源串接线性电源。

网友D:
TMD,挣点血汗钱还要被抽水

交了个税,还要社保剥一层。每过一关钱就少一点。

多级变换,一样的道理.

楼主:
回8楼

线性电源效率低,发热大,只能用于功率稍微小点的场合,这么大功率的场合恐怕用线性电源不行吧,你说的三**立电源是指每个独立电源有自己的变压器和反馈?!

楼主:
PowerAnts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那么按照我后面提出的要求用什么结构比较合适呢?分别独立设计吗?!但是书上讲的可以用磁放大器稳定辅助输出,但是在交叉负载的情况下,主输出进入不连续模式后辅助输出误差会达到50%.,即使有磁放大恐怕也不行吧,

楼主:
那如果分别设计独立的三路输出

那如果分别设计独立的三路输出成本是不是要比一个变压器增加几路辅助输出的方式成本高出很多?

网友D:
4路输出电流分别多大?

网友D:
功率不大的情况下

成本基本上是一套与三套的关系

================================================================

引用 楼主: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12楼: 那如果分别设计独立的三路输出

那如果分别设计独立的三路输出成本是不是要比一个变压器增加几路辅助输出的方式成本高出很多?

网友E:
要效率高也可以在后面加个同步降压电路啊,只是成本还是

楼主:
三路负载分别是12V/20A,5V/16A,3V/10A,

除了独立设计三个电源外,还有其他更经济的方法吗?但是精度要高,交叉负载影响小,

网友D:
用老王的多磁路变压器

加同步整流,可获得多路稳定输出。

楼主:
哪个老王?

同步整流是?!怎么一个概念?次级同步整流?

网友A:
LZ还是先多看点书,多参考点别人的设计,再多思考一点吧

也许你会在别人的知识基础上提出更新更实用的方案

楼主:
通过这几天的学习我又有个新想法,多路输出最完美的结构我认为,一个变压器,一个绕组,初级用自激,次级每路用磁放大单独调节,这样没有交叉负载的影响,成本又低,结构简单

网友C:
不错,有进步.

不过,大功率下不要用自激哦

楼主:
为什么大功率不可以用自激啊?!

楼主:
顶一下

顶一下

网友F: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在副边输出一路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DC/DC来实现,精度也比较高,

楼主:
这个恐怕不行吧

脉冲的只能用磁放大做,

网友G:
请教多路电源输出

本人最近需要设计一个开关电源回路,AC85--265输入
直流输出1 5V--1A
直流输出2 5V--0.5A
直流输出3 5V--0.5A
我用PI的expert设计了以后在变压器的设计环节发现输出1是正常的
输出2为6.83V,输出3就是7V多了
请问该如何调节
有大侠知道的话,请帮忙给个设计看一下,我的邮箱是chenwhao@163.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