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频变压器可以做出标准正弦波的逆变器吗

楼主(2008-03-11):
标准正弦波逆变器是不是非要用高频变压器做啊
还请高手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A:
不太明白!

如果是通过DC-AC逆变器,那就要用高频的了!

网友B:
有两种方法。

一种,将低压直流通过功放原理转成低压50HZ的交流再通过工频变压器升压实现。
第二种,将低压直流通过开关电源原理转成高压直流,再把高压直流通过PWM调制转成交流电源。

网友C:
LZ:先明白逆变器是什么玩意儿。AC->DC->PWM->AC

其中PWM要求的就是几十或上百K的频率,能用工频的器件吗。

网友D:
3楼正解,4楼理解过于片面

网友C:
re 5楼:应该是过于“先进”吧,呵呵。

网友E:
3楼正解,

网友F:

学习了。

网友E:
市电能通过工频变压器,标准正弦波(工频)就能通过工频变压

市电能通过工频变压器,标准正弦波(工频)就能通过工频变压器。两个的一般区别是前者是高压变低压,后者是低压变高压。spwm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