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硅桥直接整流220V, 但硅桥老是烧, 有什么办法呢?

楼主(2008-03-15):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你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呢?你可以试着在在桥上并一个电容组成的桥啊,这样应该就能保护了,还有在硅桥的前面加一个滤波器,电感可选在40~50mH左右的。

楼主:
是用在一个电流继电器上面的

就是作为国产的老型号电流继电器JL-30的电流继电器的电源的整流上面的, 我刚看到继电器的说明书的时候看到上面说是用220的直流, 当时我以为说明书写错了, 但后来发现不能工作, 后来知道要用一个硅桥整流, 那时候就在骂那些设计的人弱智, 连个小小的硅桥都不加进去, 但现在看来那些人知道用硅桥直接整流220V很容易烧掉造成故障, 所以干脆让用户自己加上去, 有问题自己更换这就不影响到他们产品的质量了, 不过这种老式的东西就应该停产.

网友B:
负载是什么?

感性负载的话,很容易击穿的;我干过这事儿;
换容量大的

网友C:
电感+续流二极管

网友D:
在继电器上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E:
要在继电器上并联一个快恢复管

网友F:
而且要大电流的快恢复二极管.耐压也要够.

如果找不到那么大电流的,可以多个并联用.

网友G:
5楼走的是正路

5楼走的是正路

网友H:
你搞清楚没有哦

你搞清楚没有,是电压击穿还是电流击穿,如果是电压击穿你看下你桥堆的参数,用500V以上的再并联电容,应该不会击穿了

网友I:
续流二极管必须加

线圈直流设计是为了防止铁芯的交流抖动,交流设计的铁芯都带有短路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