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分别转4V-2A和3V-100mA的DC-DC模块

楼主(2008-03-16):
本人需要将36V电压转换为4V(最大电流为2A),还需要将36V转换为3V(最大电流100mA),请问有这样的DC-DC模块吗?如果没有又该采用哪些器件设计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用单端正激变换器

楼主:
价格方面怎么样呢

谢谢PowerAnts ,那价格方面怎么样呢?还有什么别的方案吗?

网友A:
re:zzmmcc

只需一路DC-DC变换,3V/100mA直接由4V经LDO获取

楼主:
这样可行吗?

我想采用DC-DC模块LT3481将36V转换为4V/2A,再将4V经LDO器件LP2950转为3.3v/100mA,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A:
可以

凌特的fans真不少...

楼主:
呵呵,我也没用过凌特的

只是初步查了资料,也没具体调试过,因为看了不少LT的DC-DC模块,请问一下前辈,现在用的比较多的DC-DC模块是哪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