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们帮我看看这个电源哪里有问题

楼主(2008-03-17):
这是个24转5的电源,当时设计的时候是按5V4A设计的,空载时没有问题,但是带负载时,即使功率只有两三瓦时,变压器和VR1 TVS SMBJ150发热都很厉害,一会就到五六十度,变压器用的是EPC19,相关参数也贴出来大家帮忙看看,
骨架参考    Generic, 6 pri. + 6 sec.
骨架方位    水平
初级引脚数    6
次级引脚数    6
左侧边距,mm    0.00
右侧边距,mm    0.00
初级绕组 :
参数    第1部分    第2部分
圈数    6    7
线径尺寸,AWG    28    28
并绕    2    2
层数    0.37    0.43
起始引脚    3    2
终止引脚    2    1
偏置绕组 :
参数    值
圈数    12
线径尺寸,AWG    30
并绕    1
层数    0.20
起始引脚    6
终止引脚    5
次级绕组 :
参数    输出 1(主)
规格电压,V    5.00
规格电流,A    4.00
实际电压,V    5.00
圈数    8
线径尺寸,AWG    26
并绕    2
层数    0.60
起始引脚    7
终止引脚    12

楼主:
上一张是输出部分,这是输入部分

上一张是输出部分,这是输入部分

楼主:
为啥没人理啊

为啥没人理啊

网友A:
正激还是反激?

网友B:
变压器没有调整气隙吧?

1.TVS为何不对高端回馈能量呢?对地线回馈能量太浪费了!
2.不知道工作在多少频率?变压器采用双线恐怕不够峰值电流不够。

网友B:
7812和辅助变压器辅助输出的功能重复

网友C:
整流部分问题

次级整流部分的问题,把下面那个二极管去了试试。

网友D:
那可不热的不行

VR1放在这可不热的不行,.这样用也是可以的.但VR1的耐压提高就没这么热了,这个VR1是用来保护U1不被击穿的,你先了解下UI的耐压是多高,找一个合适的稳压管,150V的话,基本上要在每个开关周期都要导通,.也可以换一种滤变压器电压尖峰的方式,如在变器的3脚上用二极管串上电阻电容到VIN来滤.用这个挺多

网友E:
主要是变压器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