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流输入直流输出无极性电路

楼主(2008-03-18):
(无正文)

网友A:
四个二极管做的整流桥

楼主:
这个不行

试过了,不行的,只能整流,但是输出不了的,只能从充电池放电,但是无法从充电器这边向它充电,我说的是电池不管你怎么接都能充电

网友B:
加个极性检测即可

楼主:
我想自动检测适配的,不仅仅是极性检测

楼主:
有谁能够解决的呀,给我个图呀,急急急急

网友A:
极性检测到之后就可以控制桥选择极性了呀

楼主:
很感谢你的关心,可是我还是不懂得,给个图行么?拜托了

网友A:
抱歉,以前没做过,没有现成图纸。

极性检测之后,控制H桥切换极性就可以了。

楼主:
我连h桥都不懂呀,郁闷死我了

网友C:
不懂H桥?

H中间一横是你的电池,两竖是四个开关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