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通密度

楼主(2008-03-18):
请问当高频变压器的初级电流突然变为零时即I=0,则H=0此时B是否一定等于零或Br了?根据公司B=UH,此时B不是等于零吗,还是B值一直保持不变,除非有反向励磁使B减小

网友A:
H等于0,B当然也为0了。

楼主:
B不是不会突变吗

网友A:
是啊,电流也不会突变。是你自己假设它突变的。

楼主:
hui

但是加在初级的电压可以突然关断啊,假如此时次级开路,初级开关也不会击穿,此时B是不是一直保持在磁芯中啊?

网友B:
如果初级电流突变,次级开路,假定绕组分布电容为零,初级的开关一定要被击穿。
实际情况是感生电动势对分布电容充电,分布电容两端电压到多少则要看磁心在初级电流突变之前存储的能量而定。如果初级开关耐压低于此电压,则开关将被击穿。

楼主:
假如初级和次级同时突然开路,能量是不是一直保存在磁芯中啊,也即B一直保持不变

网友C:
7楼

    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假设,那么初次级的开关就会因电压升高而击穿;
    如果假设初级次级的开关耐压很好,无穷大的电压之下都不击穿,而且初级、次级绕组对地分布电容非常小,或者绕组的两个端子间分布电容很小。
    那么在断开开关瞬间,电流不能突变,磁通密度或者磁场强度都不能突变,这个电流向分布电容充电,分布电容上的电压急剧上升,直到电压足以把周围空气(或者其他绝缘介质)击穿,然后电弧维持这个不能突变的电流。
    如果周围没有空气,是真空,那么电压一升高到某个程度,绕组两个端子就成为两个电极,电机间就会产生电子束,从而维持电流不能突变。
    或者因为开关断开瞬间,磁芯储能不多,分布电容上的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尚未达到击穿周围空气的程度,储能全部转移到分布电容上,这就是LC间的自由震荡了。

网友A:
事实上,分布电容总是会存在的,因而电流是不能突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