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如何扩流到50A?

楼主(2008-03-19):
LM317调压方便,但是电流只有1.5A,如稳压在9V以内,各位大侠如何扩流到20A~50A?

网友A:
想都别想,

首先,你的散热怎么解决???

楼主:
这个扩流应该不是光是LM317搞定的吧

因为LM317本身才1.5A电流输出

网友B:
50A你不如用开关电源?

网友C:
这样的扩流,若干年前我干过,不过电流没那么大!

散热器已经比盘子还大了,呵呵

网友C:
还是用开关电源吧!

网友D:
加场效应管,不过不稳定,建议用UA723+扩流管!!

加场效应管,不过不稳定,建议用UA723+扩流管!!

网友E:
50A就不要用LM317了,用运放+三极管,性能好又可靠.

这时电路复杂不需要考虑了

不过还是买个开关电源吧,散热器太大了,开关电源还便宜,9V50A不到500元.

楼主:
谢谢各位

 看来还是买开关电源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