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高频功率mosfet

楼主(2008-03-23):
诸位好!
   小弟对高频mosfet型号不熟悉,
   有没有开关频率10M左右或更高的功率mosfet啊?
   请帮忙推荐
   不胜感谢!

网友A:
RE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也想求助各位高手,想求一个高电压且低电流的MOSFET.

楼主:
IRF540? 还是不行

谢谢3楼,
IRF系列都看过了,
还是不行
手册上的数据:
td_on=60ns, tr=45ns
td_off=50ns, tf=20ns
经过一计算,
它的最高工作频率也只能达到5MHz
而且驱动电压较大,损耗较高
我现在急需能够在逻辑电平3.3V或5V下工作,
频率可达8至10M赫兹的快速MOSFET
难道这里就没有人在高频电源领域工作过?
做小功率,高频集成电源的人,应该用过吧?

楼主:
自顶一下

没有人感兴趣?
还是没有人知道?
我想知道大家在这个论坛到底有没有获得实际的过帮助?
还是说, 每次都是来看看,赚点积分?
自顶一下

网友B:
给你来几个

AP9912
AP9973
AP15N03
...

网友C:
你去仙童,国半,国际整流器件等大公司网站上找找

网友D:
同情一下! 有难度

即使找到了MOS ,MOS驱动也成问题。

可以 参考:

找一下 服务器主板电源部分。
这部分,一般 开关频率超过1MHz   =====  需要的 耐压值 只有 5v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