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参考这篇**的

楼主(2008-03-23):
各位大佬,我电源不太懂的,用3842做了一个20V电源,上电即爆R7和R4,头都大了,搞了有一个星期了,还是这样,请各位圣贤帮我看看我的电路和参数有没有问题。非常感谢!!!我邮件:silaswon@zjqb.gov.cn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312352554.pdf

网友A:
3842的2脚不可接地,1脚光藕反馈有问题

网友B:
2脚是反馈电压输入端

R7爆还能说开关管击穿,R7为什么会爆?

楼主:

我是参考附件中这篇文章的,登在《通信电源技术》上,我想这种杂志应该不会出太大的错吧。说实在的他的电路我也是看了半天的1脚、2脚的用法,没看懂,想想总不会错的,就用了。你再帮忙看看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3205859931.pdf

楼主:
总算好了

R13换成1K,R12换成47K,C12换成1500p,总算好了。原来的电路是+5V输出的,我现在是+20V输出的,R13若还是原来电路的82R,可能电流太大了。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RE:R7爆还能说开关管击穿,R7为什么会爆?

“R7爆还能说开关管击穿,R7为什么会爆?”

我想是电流太大,烧爆的。

网友C:
为什么有的集成电路底面有个凹进去的方形,而有的就没有呀

为什么有的集成电路底面有个凹进去的方形,而有的就没有呀.请各位老大帮忙看下.就是这个UC3842

网友D:
拿N多年前成熟的电路写论文,是为职称吧

网友E:
R7、R4

R7燒斷還能理解,那是因爲過流導致,電路會立即保護;但是R4燒斷不能理解,因R4是尖峰吸收回路的電阻,它燒斷難道D1還會沒事?

网友F:
电路有问题,反馈回路不行.电路失控,开机瞬间电流特大,不爆才怪!

网友G:
电源不太懂……做电源……

好在是小功率的

网友H(2010-05-26):
你好,我也在做开关电源,你把你提到的那几个参数改了,没有该电路就好了吗?2脚可以接地吗?还有的开关频率是多少?是由R11和C12决定的吗,你的R11取了多少?

网友H:
还有,你的输出功率能有多大?谢谢!